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下面几个符号用电脑怎样打出来?
位运算符:按位或
逻辑运算符:逻辑或

谢谢了

网友:
呵呵,写程序的时候不都是电脑打出来的吗?

楼主:
ls没看懂,按位或、逻辑或  具体对着哪个按键?

网友:
哦,这样啊,抱歉啊,开始是真的没看懂lz的问题。
按位或|,逻辑或||,按shift+\即可。\键就在回车键的左边。

网友:
4楼是对的,就是这么打的, shift+\

网友:
大晕,
   强规则作用的时间强度积与成果成正比,已基本被我认同.由些,我开始了制定自已的强规则,以次去恢复自已的信心,以求成功之路.我定制的强规则中首要的是时间,精准严格的时间概念.再有就是意志,坚强的意志.

        这时间与意志只是我的强规则中最核心的内容.以后还会加入新的成分,提出新的含义.现在提出的框架是,以时间为经,以意识为纬,重构自已的意识空间.在十年前,我迷失了.也就是在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