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M输出

楼主(2009-11-12):
我现在输入信号为122.88MHz,想要对它进行16分频得到7.68MHz,能否用DCM实现,怎么做?DFS的输出频率最低好像只能到32MHz。。。

网友:
可以,是在不行你可以级联dcm

网友:
没仔细研究过DCM的最低频率,如果最低频率为32M,即使级联DCM也不行。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CLKDV可以进行12分频,最低可到2MHz。

网友:
CLKDV是什么东西??

网友:
其实这个最低频率随着器件不同而不同,要看datasheet才知道

一般都可以满足应用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