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时钟合成器中,spur和phase noise这两个定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楼主(2009-11-12):
RT,spur 和phase noise 这两个参数说的都是噪声吧。那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不懂,请教

楼主:
求高人解答

楼主:
我不是高人, 也不懂这个。不过根据印象,spur是在时域的描述,phase noise是在频域的描述
引用 网友A:

时域应该是jitter 频域是phase noise 而且这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并且都用来评价clock的purity 对吗?
但是spurs也是在频域定义的,那 spurs和phase noise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网友A:
时域应该是jitter 频域是phase noise 而且这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并且都用来评价clock的purity 对吗?
但是spurs也是在频域定义的,那 spurs和phase noise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引用 楼主:

哦,那是我记错了。不懂这个

网友:
Spurs是指PLL中的杂散信号。PLL中最常见的杂散信号是参考杂散,这些杂散信号会因为电荷泵源电流和汇电流的失配、电荷泵漏电流以及电源退耦不大而增大。当鉴相频率较低时,由电荷泵的漏电流引起的杂散占主要地位;当鉴相频率较高时,由电荷泵的交替电流(源电流和汇电流)引起的杂散占主要地位。
PhaseNoise是指各种随机噪声所造成的瞬时频率或相位的起伏,它决定着频率合成器的短期频率稳定度。主要的噪声源有VCO内部的相噪和输入参考频率的相噪。

楼主:
Spurs是指PLL中的杂散信号。PLL中最常见的杂散信号是参考杂散,这些杂散信号会因为电荷泵源电流和汇电流的失配、电荷泵漏电流以及电源退耦不大而增大。当鉴相频率较低时,由电荷泵的漏电流引起的杂散占主要地位;当鉴 ...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中。 那在时钟合成器的设计中 phase noise 应该占主要地位吧。

另外,spurs和phase noise 在频率内都用 dbc来描述吗? 如何观测?

spurs对时域的影响怎么表现呢? 也是通过jitter来表现吗?

网友:
spur 是引起phase变化一种noise.

网友:
1 spur是电路中由于可确定的原因而导致的,在时域中造成的jitter成为 deterministic jitter (dj),
单位为dbc,原因可以是charge pump 电流mismatch,up和down信号delay不同(timing mismatch)和leakage current或者power line switch modulation等。

2 phase noise 是由于device random noise造成的对输出频率的fm,比如谱的形状为1/f3和1/f2,单位为dbc/hz,时域表现为random jitter(rj)

不论dj or rj,我们测到的都是二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区分。但是在spectrum analyzer 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spur.

网友:
Spurs的单位是dBc,PhaseNoise的单位是dBc/Hz,PhaseNoise在频域中用频谱仪观察,相位噪声表现为噪声边带连续地分布在载波频率的上下两边,在时域中,相位噪声是很难看到的。

网友:
jitter has much types of defenitions.
RMS jitter is the most used one.
it can be calculated from Phase noise log-plot integration.
the integration range depends on system requirement.
RF_LO/ADC_SOURCE/CLK_DESKEY/CDR ...have its own SPEC depends on its applications

Spur includes in-band/out-of-band spur, the in-band spur should be Fractional spur which comes from divider dithering is division ratio and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RMS-jitter.

Out-of-band spur is defined by system isolation requirement.....
its a long story here....

网友:
我觉得spur其实也就是phase noise,完全一样的,只不过spur产生的原因更特殊一些,所以针对这种特殊的phase noise,定义了一个新的名称:spur,归根到底,应该还是phase noise,上面说的spur的单位是dbc,其实跟phase noise的单位dbc/hz一样。spur是在某一个特定频偏的噪声,实际上也就是dbc/hz,只不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频偏,所以就忽略了而已
个人观点,错误之处,请指出!

网友:
spur如果对于整数分频的PLL,主要来自控制电压上的低频噪声被vco调制到了vco的输出频率附近,一般离中心频率是参考源频率,phase noise主要来自于vco以及reference的phase noise,是jitter在频域的表现

网友:
简单来讲,有周期性的,规律性的扰动形成Spur,比如一个纯的Cos(wt)信号,它的傅立叶变换在频域的表现就是两根谱线在w 和-w处,只要在PLL中出现了周期性的扰动,那么这个扰动的频率处就会出现很强的spur,这就为什么说电荷泵的leakage,还有mismatch等会造成spur,因为电荷泵是每隔一个鉴频鉴相周期动作一次,这个就是周期性,自然在PLL噪声曲线会出现spur,这个spur出现的地方正是PFD的频率及其倍频处。

网友(点评):
这个说的挺好的,分数锁相环里把分数杂散变成噪声的方法就是模数随机化。

网友(2010-10-09):
回复 网友C:

    thxxxxxxxxxxxxxx

网友(2011-01-13):
增進知識。。。

网友(2011-04-08):
我觉得7楼和10楼是正解

网友(2012-08-24):
谢谢回答,受教了!!1

网友(2012-10-09):
1 spur是电路中由于可确定的原因而导致的,在时域中造成的jitter成为 deterministic jitter (dj),
单位为d ...
引用 网友D:

  这个回答有道理。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搞懂

网友(2013-08-09):
谢谢。现在清晰了很多

网友(2013-11-23):
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2014-09-23):
spur tone 是毛刺,主要由电源扰动,电路的使能,ground 的扰动等外部行为产生。phase noise 主要是由电路内部每个器件的热噪声(白噪声)和闪烁噪声(1/f)产生。两者对电路最终的影响体现在jitter上。

网友(2015-02-10):
If the same signal were tested with a shorter ruler, say, 0.25 unit intervals long, then the ruler would certainly be crossed less frequently. Perhaps only one waveform out of every 100,000
waveforms, on average, would cross this shorter ruler. One could say that, aside from one waveform in 10 , the eye was 25% open.
5

网友(2016-08-16):
Spurs是指PLL中的杂散信号。PLL中最常见的杂散信号是参考杂散,这些杂散信号会因为电荷泵源电流和汇电流的失配、电荷泵漏电流以及电源退耦不大而增大。当鉴相频率较低时,由电荷泵的漏电流引起的杂散占主要地位;当鉴相频率较高时,由电荷泵的交替电流(源电流和汇电流)引起的杂散占主要地位。
PhaseNoise是指各种随机噪声所造成的瞬时频率或相位的起伏,它决定着频率合成器的短期频率稳定度。主要的噪声源有VCO内部的相噪和输入参考频率的相噪

网友(2021-11-23):
引用 楼主:
谢谢,学习中。 那在时钟合成器的设计中 phase noise 应该占主要地位吧。

另外,spurs和phase noise 在频 ...

我也特别想知道,spur如何转为dj

网友(2022-08-18):
有什么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