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hummingbird登录linux

楼主(2009-11-12):
公司里面现在有人使用一台电脑装了一个红帽子用于设计,现在问我怎么进行远程登录我推荐他hummingbird exceed。但是我不知道linux上面要如何进行设置让exceed可以登录到linux上面。
请知道的大哥跟帖介绍一下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linux下要开启XDMCP  如果你用的是gdm,那么就是在/etc/gdm/gdm.conf里面找
如果你要用ssh登录字符终端,就要装openssh-server

网友:
For your reference

1。 把防火墙disable掉(太暴力了,可以用这个方法:“ipchains -A input -p udp -i $extint --dport 177 -j DENY
”)
2。# cd /etc/X11/xdm
3. 修改 xdm-config,把下面这行注释掉:
“DisplayManager.requestPort: 0” --> “!DisplayManager.requestPort: 0”
4。修改 Xaccess
“#* # any host can get a login window”--> “* # any host can get a login window”
5. 修改 Xservers
“:0 local /usr/X11R6/bin/X” --> “#:0 local /usr/X11R6/bin/X”
6。 # xdm (可以用“xdm -debug 1”来查看xdm是否工作正常,如果出现177端口被占用的问题,可能是与gdm等冲突,在server端"init 3")
8. 也可以用gdm。修改/etc/X11/gdm/gdm.conf,把"[xdmcp]"下面的部分改成Enable=true

回到windows上
启动x-win32,菜单 “session”,选择刚才建立的session,如果一切正常,会出现一个login窗口。

*如果是exceed,请在xconfig里,选用broadcast方式或是query方式。(如果出现个别server没有出现在broadcast的列表里的话,可以打开xconfig,手工编辑Host List File, 加入要连接的主机)

*linux server以redhat为例,不同的distribution可能具体会有所不同。

iptables 內容

*filter
:INPUT ACCEPT [0:0]
:FORWARD ACCEPT [0:0]
:OUTPUT ACCEPT [0:0]
:RH-Lokkit-0-50-INPUT - [0:0]
-A INPUT -j RH-Lokkit-0-50-INPUT
-A FORWARD -j RH-Lokkit-0-50-INPUT
-A RH-Lokkit-0-50-INPUT -p tcp -m tcp --dport 177 --syn -j ACCEPT
-A RH-Lokkit-0-50-INPUT -i lo -j ACCEPT
-A RH-Lokkit-0-50-INPUT -i eth0 -j ACCEPT
-A RH-Lokkit-0-50-INPUT -p tcp -m tcp --dport 0:1023 --syn -j REJECT
-A RH-Lokkit-0-50-INPUT -p tcp -m tcp --dport 2049 --syn -j REJECT
-A RH-Lokkit-0-50-INPUT -p udp -m udp --dport 0:1023 -j REJECT
-A RH-Lokkit-0-50-INPUT -p udp -m udp --dport 2049 -j REJECT
-A RH-Lokkit-0-50-INPUT -p tcp -m tcp --dport 6000:6009 --syn -j REJECT
-A RH-Lokkit-0-50-INPUT -p tcp -m tcp --dport 7100 --syn -j REJECT
COMMIT

楼主(2010-01-08):
For your reference

1。 把防火墙disable掉(太暴力了,可以用这个方法:“ipchains -A input -p udp -i $extint --dport 177 -j DENY
”)
2。# cd /etc/X11/xdm
3. 修改 xdm-config,把下面这行注释掉:
“ ...
引用 网友A:

THX, I'll try

网友:
虚拟机安装的话 连接有无其他特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