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sdc

楼主(2009-11-12):
请问最大扇出,最大转换时间,最大skew在sdc里面有约束么。如果没有如何实现这些的约束?

网友:
需要在综合的时候加入这些约束吧

网友:
可以再SDC里面加的
set_max_fanout
set_max_transition

网友:
最大skew
可以用set_clock_uncertainty

网友(2011-03-28):
必须有,除了timing,还有transition drc的制约,必须满足,否则品质无法保证

网友:
这些约束需要统统加上的,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