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路的综合脚本怎么写?

楼主(2009-11-12):
我在综合一个异步FIFO,老是不对,请教一下综合脚本该怎么写?哪位大侠能贡献一个tcl文件吗?先谢了

网友:
异步fifo还是时序电路,不是异步电路!

楼主:
谢谢两位,我不知道具体该有哪些设置

网友:
只能帮你顶帖子了,真没研究过这个东西

网友:
我也顶一下

网友:
也就是多时钟信号,时钟之间不确定相关系的综合是吧.

楼主:
楼上的,正是
我设置了set_false_path,综合出来后仿真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不知你用什么综合工具,FIFO从逻辑设计上,这它会处理异时钟带来的,不稳定.综合时可能会有warning,但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问题最可能出在实际中,异时间带来的逻辑冒险.

网友(2010-08-24):
我也不懂,顶下先!

网友(2012-11-19):
帮顶。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教

网友:
我之前也写过一个异步fifo的脚本,可以参考一下,一定要清楚fifo的内部结构
建立两个时钟,分别对其设置相关的比如delay,uncertainty等等,然后set_false_path  -from clka -to clkb  ,set_false_path -from clkb -to clka,综合时,没有问题。后来经过后端,小小后仿验证了一下,也没有发现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