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9-11-12):
各位高手,本人自学拉扎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看到反馈那章的时候,有点不懂,尤其是课后题那里,怎样判断反馈的类型,计入反馈后的增益和输入输出阻抗呢?哪位曾经关注过这方面的内容,有什么好的经验和资料能帮帮我的,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
给具体的问题,反馈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习题的答案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了啊,而且很多反馈电路部分不是分的很明显,比如源极带电阻的放大器,虽然是反馈
放大器,但是环路的各个部分不是很明显能区别的

网友:
这说明你没有认真看,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三遍就懂了,顺便可以参照paul Gray的书,那本书的反馈讲得比较详细

楼主:
什么书啊?能具体说一下书名么?我先查找一下多谢!PS:本人认真看了,但是没太看懂 4# chenmh

楼主:
比如,在计算环路增益的时候书中给出了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某点                                                                                                    断开环路,加入一个测试中心号使它沿环路一周回到断点,计算得到的电压值,一种就是先判断反馈类型后根据相应的二端口网络模型计算,现在这两种方法我都有点问题。第一种:一般选在哪一点断开环路呢?为什么?第二种就是,按照模型的话,反馈系数应该怎样计算呢?比如,电压电压型反馈中应用二端口G模型,反馈系数=G21=V2/I2在V1=0时,但在一个具体电路中   怎样确定谁是V1,V2,I1,I2呢??

网友:
什么样接法叫什么反馈并不重要,只要能理解各种接法的机理,以及各种接法对电路的影响就好了。至于是什么反馈,对电路设计者来说叫这个名字和叫那个名字没什么差别,当然为考试的除外

网友:
什么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建议
1、先看国内的模拟电路教程,毕竟中文是我们的母语,理解起来快捷轻松
2、有能力的话,看看自动控制理论的前两章就OK了,指导开环传递函数\前向通道\反馈通道\闭环传函的关系\基本特征传递函数\信号流图\梅森公式等等,基本就可以了
后续可以看看零极点分布对系统的影响\波特图的绘制和对稳定性的影响
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断开环路的最好位置是前向通道和反馈通道的相加点出--------还是看控制理论吧

网友:
我觉得反馈内型不是很重要,很多设计也没严格要求是什么什么内型的反馈。

网友:
什么样接法叫什么反馈并不重要,只要能理解各种接法的机理,以及各种接法对电路的影响就好了。至于是什么反馈,对电路设计者来说叫这个名字和叫那个名字没什么差别,当然为考试的除外

这位同志说的很对啊,作为版主,我要表扬你。
反馈,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们只要搞清楚两个问题就够了,叫什么名字,记住了也没用的。
这两个问题是:
1、在输出端采样采的是什么(电流,还是电压);
2、返回到输入端的信号什么(电流,还是电压)。
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计算一目了然,我觉得开环法比较好,可以借鉴。
二端口法,太深,一不小心就弄错了,参数又多,不是吗?
关键:把拉扎维的这本书看个30遍.不多哦,我每次看都有新的体会。太经典了。

网友(2009-12-28):
看看清华童诗白的模拟电子线路(第三版)。

网友(2010-09-17):
好好理解下二端口网络模型,具体是什么跨导,跨阻之类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的网络函数所具有的物理意义,理解了那些纲量,对你在反馈网络中求解负载之类的很有帮助。比如输入端并联(这是以电流进行叠加的方式),那么并联来说,输入端就是电压是个恒量,或者叫做自变量,那你要计算反馈计入到输出端的负载的话,那它就应该令电压为零,也就是令输入端短接接地、、、、、、。
总之,理解了二端口网络模型,要计算那些量,直接套用二端口网络模型就OK了。

网友(2012-09-23):
好书啊,但是信元不够,怎么办

网友:
我想知道到底怎么赚取信元来下载

网友:
发帖赚信元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