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3中突发突变模式的具体操作

楼主(2009-11-12):
各位高手,最近小弟在做DDR3控制器设计,对于DDR3  美光datasheet中新增加的突发突变模式一直不大理解(感觉用BC4的话会浪费一半的带宽)。
   在百度查了DDR2与DDR3的区别,据说DDR3可以将一个4bl的读与4bl的写包成一个8BL传输,不知各位高手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吗??如何具体操作?
   百度原话是这样的 :DDR3为此增加了一个4-bit Burst Chop(突发突变)模式,即由一个BL=4的读取操作加上一个BL=4的写入操作来合成一个BL=8的数据突发传输,届时可通过A12地址线来控制这一突发模式。

网友:
本人只了解DDR是又边沿的东东,别的真不理解了.

楼主:
我也是刚学的,还有人懂吗?

网友:
不是有DATASHEET吗?看看时序啊,如果写的不够详细可以看看三星公司的,应该有相通之处

网友(2009-12-29):
也不是太理解

网友(2010-11-17):
不太靠谱,我记得spec上有图示,BC4在DQ上的波形可以看到仍然需要8个拍,除非MRS设置成BL4,然后是对同一行连续地址的读写,这样也许才能连续

网友:
我刚开始学,也想知道

网友(2012-04-22):
你好,我最近也在使用这个,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宽带是减小一半吗?

网友(2014-04-21):
谁能具体解释一下 那个avalon总线的突发长度 与ddr3突发长度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