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低温漂的电流源?

楼主(2009-11-12):
如果不用外接精密电阻的方法,如何获得低温漂的电流源?

网友:
将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做成和电阻温度系数接近(用低阻的POLY电阻),然后用此电压通过一个OP产生低温度系数
电流

楼主:
这样做的话,如果不用trimming的方法,温度系数可能要有几千个ppm,还是蛮大的,不符合要求的~~~

网友A:
I=VREF/R
如果VREF的TC和R相同,为什么会有几千PPM的温度系数呢?
基准电压不一定要做成0温度系数的啊,做成正的负的都可以

楼主:
I=VREF/R
如果VREF的TC和R相同,为什么会有几千PPM的温度系数呢?
基准电压不一定要做成0温度系数的啊,做成正的负的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但是 R随工艺其绝对精度变化很大的啊,而且其温度系数变化也是很大的啊(随工艺变化),你的想法比较理想只是在仿真的时候可以用,在实际中除非对电阻的要求提高,否则用普通的工艺电阻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可以不做trimming,不外接电阻获得零温参考电流源的话那你就发了,呵呵。那可以省很多面积

网友:
Use current mode bandgap
Pleaes visit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90594-1-1.html

This report includes detailed Hspice simuation and netlist files.

Contents
OP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schematic sheet and netlist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emperature vs. Vref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Transient simulation
Bandgap reference PSRR simulation

File name discription
  1. bandgap.sp: temperature vs. reference voltage simulated file
  2. bandgap_tran.sp: Bandgap tranient simulated file
  3. bandgap_psrr.sp: Bandgap PSRR simulated file

网友:
温漂再小,工艺角大也没用啊

网友:
用一个正温的电流加上一个负温的电流可以得到温度系数较好的电流源。比较简单的方法是I=VREF/(R1+R2),其中R1为正温度系数的电阻;R2用负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2012-10-08):
我也想知道下!

网友:
看2012年十月份jssc的一个文章,不过说实话,这文章。。。

网友:
The current mode bandgap gives the ZERO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current but still with resistor corner dependence. If the current corner caused variation is not a problem in the application, it should work there.

网友:
liuguojia612
如果你可以不做trimming,不外接电阻获得零温参考电流源的话那你就发了,呵呵。那可以省 ...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流无外接电阻不容易得到,零温漂电流其实不是问题。。。

网友(2017-09-04):
谁又降低温漂的相关资料啊?学习一下

网友(2021-02-03):
换个思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使用V2I转换,V2I转换不使用电阻,而使用开关电容,但前提是有一个高精度时钟源。

网友(2024-01-27):
引用 网友A:
I=VREF/R
如果VREF的TC和R相同,为什么会有几千PPM的温度系数呢?
基准电压不一定要做成0温度系数的啊,做成正 ...

请问如何做正温度系数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