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ic滤波器输入速率问题

楼主(2009-11-12):
本人现在用verilog写个cic抽取滤波器,个人理解:输入速率必须和时钟频率一样才能达到正确抽取,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如果输入数据的速率比时钟频率慢,只要输入数据有相应的数据同步就可以正常地取到
如果输入数据的速率比时钟频率快,那本身就是没法正确采到数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据我理解,cic里面的抽取就是一个计数器,计数器的时钟正是输入时钟,如果时钟和速率不一样,那么抽取的倍数应该就不一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