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放大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9-11-13):
想做一个放大器用于积分电路,有仿真用2级放大器,但是由于相位裕度问题加了弥勒电容。由于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很大,如果接上带弥勒电容的放大器的时候,放大器的第二个极点,输出极点会向0移动,导致相位裕度不够,但是如果只用单级放大器的话增益做不大,稳定性也是个问题。。我该选择什么要结构的放大器。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想做一个放大器用于积分电路,有仿真用2级放大器,但是由于相位裕度问题加了弥勒电容。由于积分电路中的电容很大,如果接上带弥勒电容的放大器的时候,放大器的第二个极点,输出极点会向0移动,导致相位裕度不够,但 ...
引用 网友A:

gain-boost也许可以

楼主:
如果用增益提高的话能保证相位裕度吗
如果裕度不够那么该怎么样补偿呢?

楼主:
⊙﹏⊙b汗,都没什么人说话。。。
是我解释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
毫不犹豫的增加输出级的电流

楼主:
输出级的电流正是困惑我的地方。
我整个系统搭起来仿真的时候,积分电容大概需要的电流要15UA,但是我的输出端流过的电流超过40UA,但是看仿真的结果来看电流应该不够。。但是我觉得输出端的电流应该足够了,40UA提供15UA电流应该够啊
原因何在?

楼主:
还有就是接大电容负载的时候
相位裕度的问题能通过增大输出级的电流能解决吗?

网友:
输出级的电流正是困惑我的地方。
我整个系统搭起来仿真的时候,积分电容大概需要的电流要15UA,但是我的输出端流过的电流超过40UA,但是看仿真的结果来看电流应该不够。。但是我觉得输出端的电流应该足够了,40UA提 ...
引用 网友A:

需要15uA是什么意思?

miller compensation 必须满足gm1/cm < 1/2~1/3 gm6/cl

积分电容的loading effect必须考虑 大概可以把它当成负载

如果cl和cm差距太大(通常是因为需要大的UGBW)  只有通过增加output stage的电流来达到合适的phase margin(假设输入级电流已经固定)

不知道说清楚没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挂大电容负载仿真下。
上面说需要15UA的电流时因为我电路的信号输入的是一个0~5V的方波,整个积分电路的中间电平设为2.5V;积分电路的电阻用的100K的话,那么积分通路正常流过的最大电流为25UA,上面说的15UA是因为我输入的方波不是满幅,需要的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上面说的
miller compensation满足条件指的是镜像节点的的频率<输出节点的频率吗?

网友:
要不利用利用零点,也不用把它推的太远。加大第二级跨导就加大非主极点了,加大电流。

楼主:
我已经将零点放在负平面了,相位裕度的问题解决了。
输出电流的问题还是有待仿真验证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我想问下你仿真相位裕度是将积分器的反馈电容作为运放负载,做开环运放仿真得到的么
极点向0移动,只要在负平面就不会影响稳定性吧?

楼主:
稳定性还是要看相位裕度吧
极点也很多~~
仿真相位裕度用AC就可以了
仿真结果出来,还是输出电流不够大,用CMOS管搭的比较大电流输出的结构有吗?

网友:
如果积分电容很大的话,你考虑最后一级的slewrate没有?

楼主:
SR倒是还没考虑进去。不过最后级电流的话应该能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