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Hspice仿真MOS电容曲线?来自EE240的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2009-11-13):
截图来自EE240课件,方法很明白了,不多说。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需要仿真MOS Cap,则需要仿真AC电流。可以利用.ac实现单个频率点的仿真得到电流,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横坐标轴必定为频率。不知道图2中是如何实现横坐标为dc电压的?

楼主:
简单的说,ac和dc扫描是如何结合,得到以上仿真结果的呢?

网友:
那你固定频率,vgs设置成变量,扫描Design variable:  vgs不就好了吗。

楼主:
To Kool: 扫描DC,能够得到AC值吗?

网友:
不是扫描DC,AC分析,扫描变量。把Vgs设置成变量。
Cadence是这样做的,Hspice应该也差不多的。

网友:
不难 通过电容定义就可以得到

1) C = I(ac) when V(ac) * 2 * Pi * f = 1
2) 扫描V(dc)

楼主:
To Kool: 扫描Design Variable也得指定一种分析,DC/AC/Tran/Noise/OP等等。
如果不是这样,能不能详细点说明?

楼主:
To bkat: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问题在于具体的仿真如何进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惜我的ubuntu崩溃了
不然还可以看看spectre可不可实现
不一定是hspice的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Kool的意思是在AC分析中的变量扫描

楼主:
To juliansky: AC中可以扫描变量吗?

网友:
***mos capcitor***
.option post nomod=1
.lib 'E:\work\exercise\lib\spice\ms018_v1p7.lib' TT
m1 0 g 0 0 n18 w=50u l=10u

vin x 0 0 dc=1 ac='0.5/3.1415926'
vmos x g 0
vcap x y 0
c1 y 0 100f

.op
.ac LIN 1 1 2 sweep vin -1.8 1.8 10m
.probe v(*) I(*)
.end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hspice直接将电容参数抽取出来最为简洁方便:
MOS 栅电容提取:

$ gate capacitance plots
.option dccap=1 post
m d g 0 b nch l=0.8u w=100u ad=200e-12 as=200e-12
vd d 0 0
vg g 0 0
vb b 0 0
*.dc vd 0 5 .1
.dc vg -5 5 .01
.print vds=v(d) CGG=lx18(m)
+ CGD=par('-lx19(m)') CDG=par('-lx32(m)')
+ CGS=par('-lx20(m)') CSG=par('lx18(m)+lx21(m)+lx32(m)')
+ CGB=par('lx18(m)+lx19(m)+lx20(m)') CBG=par('-lx21(m)')
+Ccc=par('CGD+CGS+CGB')
.model nch nmos
+ level=13 update=2 xqc=0.6 toxm=345.315
+ vfb0=-1 phi0=1 k1=1.0 muz=600 mus=650
+ acm=2 xl=0 ld=0.1u meto=0.1u
+
.end

楼主:
谢谢hbchens,13楼的方法很有用,谢谢。

我试验了你发在12楼的代码,可是这样横轴仍然是频率,不是dc电压。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的啊 至少在SPECTRE下面是有的

楼主:
谢谢juliansky.
我已经在spectre下验证通过了,看来Hspice的功能确实弱了些,呵呵。

网友:
spectre直接用OP就可以阿,
不用这么麻烦吧

网友:
好啊 十分专业!

网友(2010-03-22):
还是不懂,特别想知道

网友(2010-06-23):
21# muchong5997    如果是放在powr和ground之间的decap电容的话,其实仿一个较长的tran应该比ac更合理对吗?因为这样用的decap最care的主要是power抖动时的电容

网友:
貌似咱讨论过 呵呵

网友:
Cds can help you extract the capacitance.

网友:
出不来结果,汗~~

网友(2010-08-11):
真给力,赶快试下

网友:
直接打开dccap
需要什么电容 看下manual
lx18=cgg
lx19=cgs
lx20=cgd
等等
dc sweep 就出来了啊  manual 也有例子啊

网友(2011-06-02):
有人能解决吗?小弟也想知道啊。

网友:
Hspice应该也是可以的,你好好读一下它的使用说明书把,如果你确实没有找到实现方法,那把你仿真的结构统计为excel表格,在excel表格里就可以进行任何处理

网友:
    此乃正道 也!!!

网友(2012-12-17):
回复 楼主:

    其中C=I/wV的公式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3-03-15):
回复 网友A:

    高手!跪谢!!!

网友B:
我仿真出这个结果了,就是用的paramtric analysis放出来的结果。是一组曲线。
供大家观摩

网友(2013-09-2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仿真

网友(2014-05-30):
回复 网友B:

   怎么仿真的

网友(2014-08-10):
请问仿真方法为什么加vbs电压啊?作用是?

网友(2016-04-27):
13楼的方法有效,关键在于.option dccap

网友(2016-06-07):
    请问用hspice做ac仿真时怎样固定频率,扫描Design variable,能写一下语句吗?

网友(2019-11-17):
只需要保存好DC点,同时仿真ac,频率是1/2*PI,扫描VGS

网友C:
直接做DC分析就可以得到。
NMOS的gate接一端,其他接地,然后,扫描gate电压,统计Cgg的值,然后在excel里就能做出来CV图。

CV

CV

网友(点评):
化繁为简,很棒的方法

网友(2020-11-18):
引用 网友C:
直接做DC分析就可以得到。
NMOS的gate接一端,其他接地,然后,扫描gate电压,统计Cgg的值,然后在excel里 ...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25-06-16):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出这个结果了,就是用的paramtric analysis放出来的结果。是一组曲线。
供大家观摩 ...

请问具体是怎么放出来的,可以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