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cascode结构,主要用途?

楼主(2009-11-13):
如题

楼主:
呵呵,问错了,什么是self cascode

网友:
自偏置的 cascode    两个管子一个电阻  allen 中文版 108页

网友:
almost for LV LP then got the greatest gm

网友(2010-07-16):
self biased cascode
主要是输出摆幅大,阻抗大

网友:
增大阻抗,扩大放大

网友:
一个问错 让我也见识了一般

网友(2012-11-24):
共源放大器的负载是共栅mos就是cascode

网友:
增大摆幅,提高输出阻抗,提高PSRR,减小噪声吧

网友(2015-11-13):
回复 网友A:
提高摆幅和提高输出阻抗我能理解,但是提高PSRR和降低噪声我不是很明白,大神能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