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TIA?

楼主(2009-11-13):
TIA是transimpedance differential amplifier,但是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工作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些资料~~~~

网友:
就是电流输入电压输出型的,其他的大致考虑跟运放一样吧~~

网友:
跨导放大器??补偿方式不一样

楼主:


楼主:
主要是前面一级的电路的工作原理?电流的增益如何计算?

网友:
TIA应该是跨阻放大器吧。另外,楼主可以到IEEE上检索一下,就会出来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A(2010-02-02):
可以看下willy sansen书里的shunt shunt feedback amplifier,讲了好几种TIA电路。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willy sansen书里的shunt shunt feedback amplifier,讲了好几种TIA电路。

谢谢指导!

网友(2021-04-13):
随便逛逛论坛

网友(2021-08-19):
量化电流在输入端引入并联反馈,输出端提供了一个输出电压,那么构成了跨阻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