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我的VCS没法启动simv命令

楼主(2009-11-13):
我安装的是VCS_vB-2008.12
安装完成后在bin目录下没有找到simv,在终端运行simv也不起作用,麻烦大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要编译了v文件 然后才能在工程目录下面看到simv

楼主:
好的,我先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vcs -debug *.v
之后,simv -gui
当然效率比较高的是VCS+VERDI
vcs -R *.v
之后用verdi启动 fsdb

网友(2010-01-15):
嗯,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2014-06-07):
需要匹配gcc和g++,推荐更换为4.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