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09-11-13):
用pspice仿真得出的曲线,
怎么实现两个曲线相减?

网友:
只晓得spectre里咋个减

楼主:
我会了,thanks

网友:
教教我们?

网友:
我软件都安装半年了,基本没有用过,偶尔打开看看,是否运行正常

网友(2009-12-21):
指点一下了

网友:
在pspice 添加波形里面  有加减和DB还有相位等常用的符号的。

网友(2010-02-03):
添加波形里面有啊,好多算法呢

网友:
其实就是在添加波形界面上写上数学公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