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负载电容LDO采用VCCS技术后产生寄生极点

楼主(2009-11-14):
各位帮帮忙 我做了一个Cout=1uf的LDO Ioutmax=50mA VBAT=3.6V Vout=3V 结构为两级运放加PMOS驱动管 由于采用VCCS产生零点SCVout
1.首先零点1/RC和Agm/C相差很近 分别在50KHz和5MHz处
2.电路存在寄生极点 使开环幅频在GBW附近产生尖峰(貌似两个极点离得很近变成共轭几点了)
3.为什么VCCS产生的电路贡献了-15dB的增益,理论值应该是0dB,不影响LDO主体的工作才对啊?
以上三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3.确实不应该引入-15DB(DC)
2.VCCS是由电路产生的,当然会引入寄生极点
1.没有电路并附加说明的话,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

楼主(2011-11-03):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15dB的增益是因为VCCS的等效电阻不够大,
寄生极点是由于内部cascode管尺寸太大了
至于产生的寄生极点是可以通过增大电流或修改尺寸调到更高频的 谢谢

网友(2013-01-25):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那个VCCS空载静态电流是多少?,和满载时的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2018-06-14):
感觉问问题者一定是高手,好想学模拟

网友B:
VCCS产生的电路贡献-15dB的增益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B:
VCCS产生的电路贡献-15dB的增益

怎么看vccs电路提供的增益啊?st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