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反馈

楼主(2009-11-14):
这个loop gain 怎么求

楼主:
上面那个事m1,m2,m3,m4组成的反馈环的loopgain

网友:
这个上次不是看过了吗?

网友:
确实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猜楼主想问的是M1a在这里的作用吧?
我看了一下电路,感觉M1a在这里主要有两个作用
1.嵌位b点电位,使得差分对M1b和M2能更加匹配
2.增加bandgap的环路增益:当X点减小时,b点电位增加,M1a放大误差信号。即环路增益增加gm1aRout倍。从电路中可以看到该运放是两极运放,所以要进行补偿
如有不对请更正。

网友:
难度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