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ADC测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1-14):
各位好,我在做一个高速Pipelined ADC的测试电路,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输入信号是否必须要接一个带通滤波器,我看了一些datasheet,他们都建议用带通滤波器,但我查了一些带通滤波器的芯片,都没有我需要的输入信号附近的滤波器。我要的是1MHz左右的输入信号。
2.关于本地时钟的产生:ADC的输入频率想从50MH~100MHz。推荐一下比较好的晶振咯?
3.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高速ADC的测试方案设计的,指点一下经验咯。

网友:
测试方案的用途是什么能否说的更加清楚一些:是Validation还是用于最终的ate?

网友:
高速ad采1M的信号貌似有点浪费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没表述清楚。
是这样的,我自己设计了一个Pipelined ADC,已经送出去流片了。现在要做芯片流出来的测试准备工作。
所以想设计个测试这个芯片的方案。
1M的输入信号先测,然后再逐渐往上增加输入信号频率咯。。。
感谢大家的关注。继续讨论咯。。。

网友:
1、输入信号,用低通滤波器差不多就够了(电容电阻值,自己算算)!
2、你的采样频率50MHz~100MHz,(晶体采购要考虑),用反相器型晶体振荡电路就可以(如果集成在你的芯片内,就更好了)
3、你的测试板准备定制几层的(不同层的价格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原器件采购?
4、你的ADC准备测那几组参数(关心你ADC的应用场合)?
5、测量仪器,目前手头有哪些(波形发生器、逻辑分析仪等)?
6、如果用ATE测试,可以少考虑很多因素;
7、高低温测试(冰柜、烤箱还是热流罩?),必须的,往往芯片死在高低温情况下,比例很高的(特别是这种高性能芯片)!

网友(2016-09-21):
感谢6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