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向Cadence中导入CDL文件

楼主(2009-11-14):
请问如何向Cadence中导入CDL文件?

网友:
找 *。cdl文件

网友:
在icfb中选择File-> Import-> CDL IN...,定义referece library, dev-map file 等,可参考cadence的transref.pdf帮助文档。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
須要分成兩個步驟, 其一是 conn2sch(). 另一步驟一時不能想到, 如回憶起來再補述.
只不過圖型不甚美觀.

网友(2009-12-16):
349855 349 550

网友(2010-03-27):
Dear Sir: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 ? Like how to write the device map .

网友(2010-09-02):
如何定义referece library, dev-map file 等???

网友:
没做过,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非常苦恼中

网友(2011-03-29):
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没有指出来啊

网友:
没有多少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adence里import cdl...
###Virtuoso CDL In###
CDL Netlist File: <./netlist/top.cdl>
Output Library:  <SMIC018_DAC>
Output View Name: <schematic>
Top Cell: [Top]
Reference Library List:<analogLib>
Device-Map File: <./DevMap>

###DevMap 文件参考###
devMap := pfet pmos4
propMatch := subtype P1
propMap := w w l l
addProp := model p18

devMap := nfet nmos4
propMatch := subtype N1
propMap := w w l l
addProp := model n18

###############
主要是Device-Map File写好,Rerence Library 可以使用各种PDK
可以参考Cadence的transref.pdf文档,里面写的很详细

网友:
propMap := w w l l
是什么意思,是用来确定device的坐标吗?

网友(2013-02-22):
DevMap设好就可以导入,但PIN的属性好像不对,线路也很乱。感觉FAB厂给的CDL文件不是用来导入的。如果是做LVS,可以用v2lvs转换时加入CDL文件就可以。

网友(2013-12-19):
主要在MA文件,但转化出来的sch中size参数只有user的,没有CDF的,哪位大虾能告知原因?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遇到个问题请教一下:
   PDK里面有两种类型的pmos管,写好device map后,他生成的schematic 只用其中一种pmos。我propMatch这项是否是区分不同的mos管 ,但是不知道如何去找subtype,请帮助,谢谢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B:

同问阿!!!!!!!!

网友(2016-06-29):
回复 网友A:

    能提供下transfer.PDF么。不知道哪里有。
   还有在.SUBCKT 内调用了一个子电路
.SUBCKT BUFF  A B C  D
XNM0 A B C D n25ll_ckt mr= 1 l=2u w=8u
.
.
.
.END
这里的n25ll_ckt 为PDK 里的nmos
devSLELECT  :=  XNM0   n25ll_ckt
这样 提示failed to find the terminal 'DRN' in the master cell of instance 'XNM0'.
怀疑根本没有执行 devselect。 将XNM0 改为M0,不需要devselect 也可以导入。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X开头的都不能直接处理么

网友(2016-11-04):
有没有像教程一样的操作?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在cadence里import cdl...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