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hematica里设定一个参数,按升幂排列

楼主(2009-11-14):
输入级是4管Telescopic结构,上面两个PMOS,下面两个NMOS,最下面那个是输入管;输出是单管共源,负载为CL,加密勒补偿电容Cc。有两种加法,一种是将Cc从输出端连至第一级的NMOS中间,另一种是连至PMOS的中间;讨论这两种补偿有什么不同,即那种补偿好。
我加了寄生电容CGD 和CGS,表达式狂复杂!!节点电压法(五个方程)列式,用Mathematica解的。解完后很复杂,我想请教如何设定其按参数 s 的升幂排序。有会的朋友,帮帮忙。
或者会巧解这道题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谢谢。

网友(2010-12-22):
mathematica输入电路,解方程?楼主把你的 .nb文件 放上来看看啊。

网友(2015-11-2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有这个软件求 传涵的资料吗?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