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keil c 编译和wave带的c51编译结果不一致!

楼主(2009-11-14):
求助,我用keil c 编译和wave带的c51编译结果不一致!
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一致了,这两个编译软件不一样,出来的代码密码应该也不一样的

网友:
编译器不一样把

网友:
看看编译器是不是一样啊,还有编译器的版本,即便是不一样,功能一样也可以啊

网友:
很迷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