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手机基带芯片功耗

楼主(2009-11-15):
不是做手机的,平时主要是用一些通用的DSP FPGA啥的
想了解一下,目前主流手机基带的功耗情况,不知道和对功耗无特殊要求的芯片差距有多大?

楼主:
1# yantou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09-12-26):
仅仅是基带芯片的功耗,正常使用下100mA不到吧。

做一些大运算的时候要多耗一些,再增加1,200mA吧

网友:
查一下datasheet呀

网友(2010-01-30):
呵呵,衡量基带功耗,用mW单位比较合适。mA只是电流,供电电压也要说出来啊。
基带功耗范围很大,100mW~500mW都可能啊。

网友(2010-12-08):
在打电话的情况下,手机的整机功耗一般700毫瓦以下吧。

网友:
哈哈。
哥是做过这方面的。
电压有3.3 1.8 1.2的,IO和RAM,核电压。电池3.7V ,有内部PM模块转换。一般不讨论,一般讨论的是待机电流。
正常听MP3在30几ma,CPU上电在20大几到30小几。
屏亮的时候看背光亮度等级决定,一般最暗级在50大几到80几吧,最亮的到150-180吧,正常120吧,这个数据各个厂家差异较大。我给出大概。
正常我们不动待机,底电流在0.6--1.6ma都有,CDMA比GSM的小点,看这个厂家的机器的水准咯,一般的1.0-1.2(GSM)。平均电流4ma左右吧。
打电话时180ma左右吧。
收网峰值到大几百的。
不知回答准确否

网友(2011-02-10):
回复 网友A:

    这个比较全!顶!

    楼主问的基带相关的,能否给的详细点?

网友(2012-06-15):
主要是看屏的功耗,其它待机几个mA,很小

网友(2012-12-06):
LTE的话我们在做的怎么感觉比楼上说的都要大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