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下沉帖,勿顶

楼主(2009-11-15):
      出验证篇了!锁相环+带隙基准验证 , 锁相环验证在9楼,带隙基准验证在17楼!

    闭环极点法是以系统左平面共轭复极点到原点斜率的倒数的绝对值β来判断系统稳定性的方法,β越大,系统就越稳定。在存在减幅振荡的时候,能较好的描述和量化系统的稳定性。

    若一个闭环系统阶跃响应出现减幅振荡,系统的闭环传输函数必然会出现左平面共轭复数根s = σ ±ωj,阶跃响应会出现一个衰减指数项,形式是 K × exp(σt) × sin(ωt) , 可以看作一个衰减的指数项乘以一个正常的sin函数。

      现在以图1的常见二级运放为例,说明如何在spectre中运用闭环极点法来分析运放的稳定性,在这里只调整电容的值来改变运放的稳定性 , 对运放进行闭环ACpole-zero分析,再print pole-zero summary就可以看到零极点了。下面先把图表公式全部列出来,然后再进行具体分析。

        图1 常见二级运放

############### 1 系统稳定性和闭环极点分布的对应关系 #######################

                  实数极点                              共轭复极点

左平面       单调指数减幅(稳定)         减幅震荡(可能不稳定,视情况而定)

右平面       单调指数增幅(不稳定)      增幅震荡(不稳定)

### 2 :不同的相位裕度下,系统共轭复根的分布情况和对应的阶跃响应 ##########

注释:

β   :      比例因子,σ / ω 的绝对值
PM   :     相位裕度
σ    闭环极点的实部,可以由spectre仿真得到
ω    闭环极点的虚部,可以由spectre仿真得到

####################### 表3  用到的公式 ################################

公式1u(t)= K1+K2 × exp(σt) × sin(ωt) , σ是减幅震荡的衰减因子,ω 是减幅震荡的频率

公式2 ωT= 2π T是减幅震荡的周期

公式3 σ= -1 / τ , τ为时间常数

###############################################################################

       图2 PM=45度时的阶跃响应

      图3 PM=45度时的极点分布

    首先来分析PM=45的情况,阶跃响应和闭环极点如图2和图3所示,系统出现了左平面上的共轭复根, 时域上出现了减幅振荡。肉眼能分辨的震荡包括三个上凸,两个下凹,最后一个上凸不很明显,合共2.5个振荡周期T,这可以说明什么呢? 其实一旦出现减幅振荡,理论上再过10年,振荡也不会变为0 ,但无论是考虑到噪声也好,波形软件能够到达的精度也好,减幅振荡一旦衰减到一定的程度,例如1% 就能够认为振荡消失了。可以尝试计算下经过一个振荡周期波形能衰减到多少。 这里经过的时间为t=2.5T,由公式1 和公式2 β=0.36 可得t=2.5T=2.5×0.36 ×2π×τ =5.7×τ , 就是说指数项经过5.7τ的衰减变为原来的exp(σ×5.7×τ)=0.3% ,这说明指数衰减到约0.3%后,减幅震荡就消失了。

      图4 PM=60度时的阶跃响应

       图5 PM=60度时的极点分布

    接着来看PM=60的情况(4和图5),β = 0.8 , 刚好比PM=45的β=0.36两倍稍微大一点, 这说明同样要衰减到震荡消失,例如同样经历5.7τ后衰减到0.3%PM=45的振荡周期理论上应该为PM=602.2倍。我们看图4来验证这一点,PM=60时有一个过冲的上凸和一个不明显的下凹,合共一个振荡周期,而PM=45的情况下震荡了2.5个周期。

    图6 PM=67度时的阶跃响应

图7 PM=67度时的极点分布

               图8 PM=68度时的阶跃响应

               图9 PM=68度时的极点分布

    如图8所示,在开始的半个周期内(上凸的那一段),就已经被衰减到零了,还来不及开始下半周期(下凹)的振荡。下面可以按PM=45的情况为标准,振荡刚好为0.5T的β理论上应该大概是PM=45时候的5倍,那就是0.36×5=0.18 ,PM=68的情况和图D1D2为例子,实际的β=1.45 , 说明由于其它极点的影响,振荡周期太少的话,振荡的波形变得较难辩认,这种相互间比例计算误差变大。

图10

            图10 完全没有振荡时的阶跃响应

图11

                 图11 完全没有振荡时的极点分布

    最后,当PM调为74时,由图10和图11可以看出,闭环AC也没有了共轭复极点,对应的阶跃响应也没有了过冲和减幅振荡。

    所以产生了减幅振荡和不稳定并不是等同的,在我的理解里,稳定等同于没有振荡或者衰减得很快的减幅振荡。相位裕度和稳定性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系统的稳定性是和闭环极点位置直接关连的。用系统开环的波特图曲线和相位裕度去推导闭环的零极点分布,去分析稳定性,能有百分百确定的结果吗?这是相位裕度的一个局限的方面.
       从表2上可以看出,对于衰减振荡,β的值越大 系统就越倾向于稳定,因为衰减因子越大,振荡衰减得越快,而振荡频率ω越高,在衰减的过程中振荡的次数就越多,就越不稳定。对于exp(σt) × sin(ωt)这个指数正弦项,假设经过5个τ的衰减,振荡消失。将σ变为原来的十倍,由于τ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衰减的时间也变为十分之一,衰减过程中振荡的周期次数也变为原来的十分之一。假设将ω增大十倍,同样的5个τ时间内,振荡的周期次数增加到原来的十倍。所以σ和ω的值对稳定性的影响是等价的, 系统走向稳定,或者不稳定,取决于σ与ω的比值β

       在产生了减幅振荡时, β和稳定性的关系还可以从另为一个方面证明。其实这个β就是s平面极点到坐标原点斜率slope绝对值的倒数。打开拉扎维书上P458 , 15.37二型锁相环的根轨迹。在K增大时,极点沿着轨迹圆向左移动slope的绝对值不断减少,同时稳定性不断增加,这个可以从对应的P457页的波特图可以看出。给大家留个思考问题,图15.37的上半圆的曲线上升部分,σ与ω都在增加,稳定性为什么会增强?上半圆的曲线下降部分,σ与ω都在减少,稳定性为什么会继续增强?开始感到有点意思了吧。

       就像相位裕度45度和60度一样我认为,闭环系统存在左平面上的共轭复极点时,只要β=0.36就接近一般概念上的相位裕度45度的稳定性,β=0.8就接近一般概念上的相位裕度60度的稳定性, 要达到更高的稳定性,需要更高的β值。若是闭环系统不存在共轭复极点,则阶跃响应应没有过冲和减幅振荡。

      在存在减幅震荡时,这种方法对稳定性的描述是较线性的,例如一般概念上的相位裕度60度比45度要稳定,但是到底稳定多少?曲线会平滑多少?15度?相位裕度分析只能给出大概的稳定性变化方向,不能线性的量化这个稳定性。β值就可以较线性的量化这个稳定性,这里指出 ,一般概念上的PM=60(β=0.8)的稳定性约是PM=45(β=0.36)的两倍。回想起拉杂维书上提到过一般PM=45就可稳定,但考虑到工艺角等变化推荐PM=60度,那就是说,拉杂维推荐把稳定性增强一倍来适应这些工艺角等的变化。若在设计中觉得PM=60度太奢侈,可以尝试着选择β=0.6等值。

    对比表1 ,可以思考下PM=67PM=68的情况,相位裕度只差1度,但β值从1.19变化到1.45 , 和电容从1p变化到1.2p的比例基本一致,那个能更好的反映稳定性?

    还有, PM=60PM=67的阶跃波形图4和图6相差很小,相位裕度和β值却相差很多。当你设计一个运放,把运放的相位裕度改善很多,但在时域阶跃仿真的时候却发现波形变化很小,并感到迷惑的时候,查看β值可以省下你的眼力,再不用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去辨认出那些小变化。当你要在衰减振荡34次的情况下多次调节电路的稳定性,并做出阶跃检验的时候,会体会到β的好处的,那就是不用每一次仿真之后都要比较那些波形。

下面是总结三种仿真方法的优缺点

相位裕度分析
    优点 能反映开环系统零极点,带宽,增益变化,输出阻抗等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对调节电路最有帮助
    缺点 :和稳定性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 ,大多时候能行

闭环极点法
    优点 揭示闭环系统稳定性的本质,和稳定性有完全的对应关系,能较线性地量化存在减幅震荡时的稳定性

        缺点 :      不能反映开环系统零极点,带宽,增益变化等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

电路时域阶跃仿真

    优点 最接近和最能反映真实电路的性能,包括大信号特性,和稳定性有最完全的对应关系
       缺点 :不能反映开环系统零极点,带宽,增益变化等对稳定性的直接影响,  比较表面化,不能很好的理解仿真结果

     最后,给出闭环极点法的限制:在系统出现减幅振荡时,共轭极点要在实部绝对值最小的三个极点中的两个,即离jw轴距离最近的三个极点中的两个。

当系统出现减幅振荡时,振荡部分的波形无论在延迟时间,还是幅度上都会占据阶跃响应的主特性,在阶跃响应上清晰的表现出来,从而成为我们判断稳定性的依据,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描述这个振荡呢?

网友:
先占个座慢慢看。不知道这种方法的出处是哪里?

楼主:
这个是花了我几个星期写出来的,和大家讨论运放稳定性的帖子,写了这么多也有点累了

网友:
个人感觉,相位裕度确实不能完全反应系统稳定性的要求,但一般做仿真的时候,除了AC以外,我们往往也会通过时域仿真来观察,经过综合比较才会得出系统是否稳定的结论。
不知道楼主这个方法是否有更严格的数学论证,不然,也是很麻烦的。最好是能像拉扎维一样,推导推导。

网友:
你这个算是跟轨迹法的一个子集吗?

网友:
看看  希望楼主把文档贴到附件上,

悠心的支持中国原创。

楼主:
你这个算是跟轨迹法的一个子集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根轨迹的画法和零极点分析

网友:
楼主厉害,写了那么多

网友:
首先,楼主的想法很新鲜,很有启发性。能让我们对频率响应的认识提升一个层次。
其次,指出楼主需要改进的地方:
      1. 电路画得比较业余。Op的闭环频率响应不是这么模拟滴,这个东西要是发表到某杂志上是要吓到人滴;
      2. 关于相位裕度分析,楼主有点过于贬低了。相位裕度分析对主极点、带宽和次级点都有要求。比如说带宽和次级点的关系应该满足:GBW*2=pole2;主极点和次级点的关系对应到电路上应该满足:Gm1>=10Gm2。Gm1指输入差分对的跨导,Gm2指输出差分对的跨导。等等。楼主的方法适合于主极点和次级点不能完全分开的情况。

网友(2009-12-25):
汗~~看不懂啊!

网友:
學習中
這也是一個方向阿

楼主(2010-04-01):
首先,楼主的想法很新鲜,很有启发性。能让我们对频率响应的认识提升一个层次。
其次,指出楼主需要改进的地方:
      1. 电路画得比较业余。Op的闭环频率响应不是这么模拟滴,这个东西要是发表到某杂志上是要吓到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楼主:
再来一个带隙基准的验证,在这个仿真中当PM=45度时β=0.37 , 请看下图

网友:
挺有意思的

网友:
mark   这东西新鲜

网友:
楼主有没有看过Allen那本书的附录C,特别是c3?

Allen早就分析过了相位裕度和闭环Q值之间的关系,你提出过的这个东西和那个其实是一回事吧。

网友:
建议lz仔细复习信号系统关于稳定性的部分,或找自动控制方面的书,有讲系统稳定重要条件的。
波特图只是一种必要条件,在大多数容易拆环的情况下比较方便。
lz的方法从数学基础上是没问题的,是直接从定义上去验证,但要依赖仿真,没法进行电路推导分析

网友:
入行两年,学习中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实在可赞啊  舍得钻研才有创新的源泉呢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相信您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大师

网友:
个人感觉,楼主非常有创新精神,分析也很有道理。
做学术发表应该很好,但还有待楼主进一步分析
不足点:
先不说而楼主的分析方法对不对,或者对CORNER的估计方便与否。大家用AC看相位裕度来估计稳定性是因为它有非常成熟的理论和非常成熟的调试办法。但是楼主的方法不知如何调试,也就是说我们不知如何去提高你的'β'。不过从楼主的分析情况来看,现象和相位裕度一样,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理论基础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欣赏

网友:
请问图3的零极点列表是怎么生成的,是有这样的命令还是自己写表达式?

楼主(2010-05-12):
个人感觉,楼主非常有创新精神,分析也很有道理。
做学术发表应该很好,但还有待楼主进一步分析
不足点:
先不说而楼主的分析方法对不对,或者对CORNER的估计方便与否。大家用AC看相位裕度来估计稳定性是因为它有 ...
引用 网友C:

对的,这个方法是对调节电路没什么帮助,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会有用处。举个例子,在做LDO方面有相位裕度很低,例如30度,时域曲线也很平滑,可以去流片。例如某天两位做LDO的人相遇了,他们如何去描述他们各自做的LDO的稳定性呢?曲线很平滑,平滑到什么程度?曲线过冲很小,又会小到什么程度?没什么振荡,又会到什么程度。例如他们做的是不同结构的LDO , 相同的相位裕度下,又会有近似的稳定性吗?时域的波形用人眼是比较难分辨的。同一个运放,今天调到60度,一个月后调到55度,设计者能轻易判断波形上的区别吗!或者这个方法对描述波形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位裕度与瞬态响应本来就是tradeoff。LDO需要调的不仅仅是PM,PM只是必要条件。

网友(2013-03-29):
谢谢你啊楼主,简直耳目一新,如沐春风,你的方法对于理解二阶系统时频域的对应关系非常有帮助,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