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SIM 数模混合仿真教程!

楼主(2009-11-15):
各位,小弟最近要做一个芯片级仿真,需用HSIM进行数模混合仿真,但小弟之前没用过HSIM,(用过SpectreVerilog, NC等),所以向各位求一份包含HSIM混合仿真的教程!主要需要实现的功能有:
   (1)能接收数字的激励
   (2)芯片内部的不同模块可以设置不同的仿真速度
   (3)波形如何查看?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帮帮忙,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有HSIM工具,没有HSIM的用户手册吗?他们的手册写得不错。

网友(2010-03-18):
好像论坛里面有的,lz找一下

网友:
where can I download the software ?

网友(2010-08-31):
不会仿啊

网友:
论坛里面有,搜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0):
看你用什么做顶层了

网友(2013-04-22):
(1)能接收数字的激励
   (2)芯片内部的不同模块可以设置不同的仿真速度
   (3)波形如何查看?

一般來說 spice 都能但是 . verilog output 須要 dump vector file ..
須要處理下才能當 stimulus ..

芯片内部的不同模块可以设置不同的仿真速度
=> fast spice 都能設
請查 手冊
但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
top-> level1 -> level2
top 設多準?

level2 多準?

一般都是 analog sublock 設到 spice accuracy mode .
hsim 和其他 FAST SPICE 不同是記得會先SCAN 電路, 把不使用電路簡化  switch rc ..
  所以不會動的MOS 會被簡化掉, 所以 memory 類特別適合拿HSIM 來跑.
因為對SPICE 來說  1000 bit SRAM cell .. 等於要分析 1000個..
hsim 會先化簡掉

aditspice 則是電路MOS  變查表方式.

hspice 解電路MATRIX 很容易不收斂和跑得慢,  給 initial condition 就是幫助電路化簡
有多CPU 的 , 如果電路是如 memory  repeat ..可以加快SIMULATION .
但是多數 analog design 都不是如此 .
簡易說 hsim   memory design 使用 .

waveform 以前記得是 .fsdb
sandwork spice explorer  tool can read

网友(2013-06-21):
有没有讲得详细点的?没有人指点一个人摸索花费时间太长了

网友:
论坛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自己再辛苦辛苦找找啦。。。

网友:
传个hsim_simulation_manual看看吧。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

网友(2014-06-10):
另求HSIM transformer model

网友(2022-12-29):
hsim的用户手册

网友(2023-08-07):
589000 100000

网友(2025-02-28):
楼主问题解决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