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耐600V高压的功率MOSFET的spice model

楼主(2009-11-15):
请问谁有耐600V高压的功率MOSFET的spice model

网友(2009-12-27):
网上有 陈老师的

网友(2010-03-30):
一些FAB常会将这种SPICE模型放到其网站上。

网友:
请到 IGBT生产厂商网站去下载

网友:
http://www.infineon.com/cms/en/p ... 18c011a14e5e2f725f4

楼主,你可以看看这个网站,估计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2010-07-23):
discrete mos model很多 st  都有

不過 如果是 fab 就沒有

目前 有高壓 600~700v fab
好像 tsmc  vanguard比較多
tsmc 和 leadtrend 合作  好像已經量產 高壓 device 的 ic

國外超高壓如 pi 的ic
不知道是外國那間 fab 生產 ?

网友(2010-12-17):
回复 网友A:

    terranxxd,请问:是哪个陈老师呀? 你有没有这个模型呢?  谢谢。

网友(2011-06-15):
HV MOS的model怎么建?
哪位知道吗?

网友(2011-07-24):
如果是mosfet的话  建议看看IXYS公司的 IXFB60N80P  这就是600V 100A的管子 目前是IXYS公司可以说是最大功率的了

网友(2014-01-22):
同样啊,我不需要耐高压的,只需要低导通阻抗的power mosfet 模型,请问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网站上下的models文件为什么在Linux系统上打开后全部是乱码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4-08-02):
IGBT 模型角度的一些考虑:

A. Modeling: 高压器件常用的模型有BSIM/PSP+HV subcircuit 以及Hisim-HV

B-从量测(characterization)角度来讲: 到100V都是属于标准的测量, 没有什么问题
   100V以上到1700V器件有以下几个问题要考虑
  1.1: 最大的门极工作电压是多少
  1.2: 器件最大工作电流什么范围
  1.3: 在晶圆上测量还是在包装后(PACKAGE)测量
  1.4: 有脉冲还是没有脉冲测量(建议有脉冲测量)来消除HEATING EFFECT

C- 可靠性角度:
  1.1 HTRB high temperature reverse bias
  1.2 HTGB high temperature gate bias
  1.3 intemittent operating life (IOL)

IGBT 模型难度不大, 关键如何获得准确无误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