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的最高通讯速率是多少?

楼主(2009-11-15):
想在一个系统中的两个板子间做数据通讯,要简单的,不知道SPI能不能达到10Mbps.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见过16M的。不过不能太长。

网友:
楼上正解,距离短的话可以更高,关键是IO口速度和逻辑速度

网友(2010-01-28):
楼上正解啊

网友(2010-04-08):
还见过更高的,不过很难

网友:
如果信号质量满足要求的话,跑到几十Mbps不会有问题,但是还要求双方都支持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
10M应该可以吧 我想知道最低是多少 几十K可以吗

网友:
从你们贴中也学到东西

网友(2010-05-13):
好像理论极限是50M?

网友(2011-09-15):
10M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10M ,   on board should be fine

网友(2011-10-22):
嗯,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1-11-30):
主要看两端IO的要求,本身没有限制

网友(2016-03-06):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SPI只是规定了数据格式,只要双方都可以达到较高速度,那100Mbps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7-01-11):
原来是这样的,长知识了

网友(2017-02-16):
跑过50M的  ,这个短线连接跑上百M不成问题,

网友(2017-03-25):
回复 网友B:

    挺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