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DO误差放大器的增益问题 ??

楼主(2009-11-15):
如题,请问为什么LDO内的误差放大器增益一般做到七、八十dB,而不做到更大呢??

网友:
可以做到更大的啊!增益越大,精度越高,但也要考虑其它方面的影响,比如单位增益带宽,-3dB带宽之类的

楼主:
嗯,有道理,是不是还会考虑到相位裕度方面的条件呢??

网友:
相同的带宽下及-3dB带宽条件下,低频增益大的结构肯定不容易稳定了,因为第二极点容易进入到单位增益带宽以内

网友A:
原因1):放大器的增益太大,运放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
    2):LDO输出电压的精度由运放的环路增益直接决定,而不是仅仅由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决定。
  注:环路增益是由误差放大器的增益乘以功率调整管这一级的增益。

网友(2009-12-16):
了解了,有增长知识了。

网友:
可能主要还是稳定性,增益太大100dB带宽,主极点1Hz,带宽还不得10MHz啊 很难稳定

网友(2010-02-26):
i think u can make it bigger

网友(2010-09-16):
gain & bandwidth , trade-off ????

网友(2013-01-24):
我来赚积分的

网友:
严重同意5#的解答!!!
不能独立的看Error Amp的增益,环路稳定才是根本,特别是负载不同的时候。
做模拟电路的,最担心的就是放大器做成一个振荡器,做振荡器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放大器。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70~80dB都过大了,60就够了。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A:
原因1):放大器的增益太大,运放的稳定性会受到影响。
    2):LDO输出电压的精度由运放的环路增益直接决 ...

你说的很对,谢谢你的分享,我一直把LDO的环路增益当成A×反馈系数,当成运放看了。实际上我做的LDO EA90dB,LDO的环路增益有120d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