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加密算法,遇到麻烦!!!!

楼主(2009-11-15):
最近在弄aes加密算法,从开源网站上下了个aes核,本人手上开发板是cyclone iiep2c5q的只有144个管脚可用,而那个aes有近400个脚,我要怎么才能改 才能让程序在板上运行  看结果啊,求各位高人忙,小弟不胜感激!!!!!1

网友:
真没看过,有时间了去研究一下,不过最近在想做个485芯片,现在正在准备一些模块电路.

网友:
AES通常是128位宽(也有192和256的),引脚多肯定是将明文、密钥、密文一次性输入/输出。你把128位的数据按8比特或32比特为单位进行分组,串行输入,即可。

网友:
比如,如果以8位为单位输入输出,则这数据总线仅需要24个引脚。其他控制、状态总线也超不过10个,加起来不过30余个引脚。

网友:
不懂,帮你顶起,让高手回复你

网友(2009-12-15):
最好是定义一个32位宽的端口,因为无论128和256或者192都是32的整数倍,在定义一个2bit的端口,表明是明文还是密钥或者IV向量,再定义一个load信号,表明注入数据,这样就不会造成管脚的不够了

网友:
按3楼或者7楼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在你现有的IP core的外层加一个IO管理的模块,将并行的输入输出换成串行的输入输出,从而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了

网友(2013-04-17):
明文和密钥都是一次输入4Byte足够,也就是32bit,64个管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