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DO的噪声对VCO的影响

楼主(2009-11-15):
RF芯片中的 LC-VCO一般需要专门的LDO供电,LDO的低频噪声通过AM-PM机制上变频到phase noise,那LDO中的高频噪声如何影响phase noise的?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影响VCO phase noise的噪声最主要是低频噪声,高频噪声在LDO上应该会被大大的衰减(高频噪声电流通过LDO中的大电容到地有一种低阻通路),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到VCO的phase noise.
纯属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2010-01-26):
high PSRR low noise LDO for VCO, it is hot!

网友:
这个问题感觉太深奥了,一时半会还没有看明白

网友:
影响范围在几十KHz到大概1MHz之间,由于VCO呈高通特性,最好是把LDO的低频截止点设计在稍小于PLL环路带宽点以内。

我认为,影响VCO phase noise的噪声最主要是低频噪声,高频噪声在LDO上应该会被大大的衰减(高频噪声电流通过LDO中的大电容到地有一种低阻通路),所以基本上不会影响到VCO的phase noise.
纯属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引用 网友A:

网友:
比较同意6楼的说法,,
一般LDO的电源抑制比会在几十KHZ的地方比较差,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来看看啊,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谢谢哦

网友(2013-09-10):
回复 网友A:
那么把LDO的带宽做的比较小,是不是对噪声有一定的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