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买一个EMI测试机器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9-11-16):
最近动手做了一个DVB,一个适配器。想自己测试一下EMI,请问EMI的测试机器去哪里买?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
这玩意蛮贵的吧

楼主:
晕倒,没人知道吗?有卖二手的吗?

网友:
半波暗室可以测试,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仪器可以测。

网友(2009-12-26):
都是很贵的!还是不要想了吧

网友:
要看是传导还是辐射,价格差异很大的!

网友:
没必要买,除非你用得非常多。
可以到专业的EMC实验室进行测试,价格也不贵,千八块钱吧,每小时。

网友(2010-02-03):
这个确实很贵

网友:
要频谱分析仪,标准天线,低噪声放大器还有最贵的是shielding room.
很贵很贵.

网友(2010-04-08):
靠,楼上回复的不是让他直接建个暗室的了,向他其实买个传导分析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