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和Cadence的仿真差别问题

楼主(2009-11-16):
本人在做LNA,分别在ADS和Cadence里做了前仿,结果增益和噪声都差了好几个dB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元件经过仔细对比检查没有任何差别,直流偏置各节点电压也相差无几,为何其他指标差这么多呢?

网友:
ADS基于频域,速度快,但精度比spectreRF差点

楼主(2010-03-30):
仿真原则不一样,不过模型也有关系,一般直流参数都没什么差别,其他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2012-02-10):
你好!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用smic018工艺分别在ads与cadence中仿真PA,输出功率与增益相差不到2dB,器件尺寸都是一样的。不知道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是软件自身的原因的话,那我们以那个软件的仿真结果为准啊!谢谢!

网友(2014-10-17):
回复 楼主:

    围观!

网友(2015-06-14):
居然没有人回答,高手呢

网友:
ewave仿真应该不错,结果更准确

网友(2016-07-19):
应该跟 器件模型有关

网友(2019-06-25):
原来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2021-01-16):
请问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鸭

网友(2024-04-10):
请问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