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libre DRC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问个关于calibre问题,就是在做DRC时,比如错误提示是金属M1间距太小,这时候我可以画个BOX将它们连起来吧(当然也可以将它们之间的间距拉大)?这样的话,错误时可以解决,可是万一版图上本来它们就不应该连起来的,我这样一连,反而造成了短路。所以,小弟想问的是,
1.如何判断它们是否该连接。
2.我想看他们的属性,可我不知道在calibre里面怎么查看
calibre里面似乎看不到每一小块金属块的属性呢,比如,我想要看看选中的“金属条”是不是接地的,到底是什么用途,或者属于电路的哪些部分。
希望各位路过的大侠们指点迷津。。。在此拜谢了

网友:
calibre只能提示错误吧,但你要具体在laker 之类的layout工具去改吧?我用时感觉是这样的,不知有没有高手给确认一下.

楼主:
calibre当然可以改错误。。我都改过了。这个没有质疑的。继续等待大侠解决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看这两条net的name, 一样的就是该连在一起的,不是的话,就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
我是习惯先做LVS 先把连接关系搞清楚

网友:
如果是用APR TOOL產生的GDS,基本上在LAKER中是有NET NAME的
但是如果由LAKER轉出的GDS沒帶出NET NAME,那麼NET NAME就會消失

网友:
反向看原图,正向看名字

网友:
做LVS后,连接关系就一目了然啦

楼主:
哇塞。。。嗯,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以后小弟有了疑问再来请教大家。先去试试。。。

网友:
比如错误提示是金属M1间距太小,这时候我可以画个BOX将它们连起来吧------------------这个想法很错误!
间距太小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增大间距以满足规则!

网友(2011-04-06):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看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也是

网友(2011-11-29):
calibre里面是可以看它的属性的,里面有个选项,还可以看它的寄生电容,电阻等,没有图,不知道怎么详细的跟你说

网友(2014-01-26):
赚点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