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器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假如放大器AC扫描出来的相位裕度是不够的
但是实际电路工作的频率很低,这个频率对应的相位裕度是够得
请问这样出来的电路还是稳定的吗?

网友:
可是你能控制噪声的频率吗?

网友:
其它频率的噪声会振荡从而最终使此处电压不稳

网友(2010-01-26):
通过输入端并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相当于改变运放的增益

网友(2010-03-09):
或者可以限制闭环使用时的反馈系数范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