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口信号如何仿真?

楼主(2009-11-16):
我的一个接口程序用到双向口,设为DD,在底层模块使用时用的是三个信号ddi、ddo和oe,在顶层时将这三个信号组合形成三态口:
DD<=ddo when (oe='1') else (others =>'Z');
ddi<=DD;
现在我要仿真顶层模块,一些状态的转换是需要这个双向口控制的,在testbench中应该如何来描述这个信号,才能让我既看到DD作为输出时的信号波形,又可以编辑DD作为输入时的波形以便做正确的状态转换?

网友:
设计模块应该有针对双向口为输入还是输出的控制信号吧?! 在testbench设置输入控制信号使能,并输入数据,设置输出信号使能,就可以捕捉输出数据.如果楼主所提oe在设计端口,就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