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9-11-16):
PCB上对DDR芯片进行布线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对信号进行分组(2组,DQ0-7,DM0,DQS0为第一组;DQ8-15,DM1,DQS1为第二组)。每组的信号之间的布线误差为+-25MIL,两组之间的DQS之间的误差为500MIL,工作频率为133MHZ,8层板。请问会不会出现时序误差??请高手指点一下哈~~先谢过啦!欢迎共同交流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
Cadence网站有关于DDR的文章,本站也有人发过,查查看

网友:
同步时间长的话当然会出现问题啰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SIGNAL END跟DIFFERENTIAL
是不是50 Ohm跟100 Ohm
还有你的topology是不是microstrip line

网友(2010-01-26):
如果只是133M的话,大多数公司的接口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133MHz,不走等长都没关系

网友:
133MHz ,应该没有问题吧.
500mil的走线偏差也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