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与PC机的全双工通信问题

楼主(2009-11-16):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DE2板子,目前我可以实现DE2板子的自收发(通过将RS232的2(RXD)、3(TXD)短接实现的),可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就是说我的程序可以实现“全双工”了?谢谢!
  另外,我也可以实现RS232与PC机的半双工通信,但就是不能同时进行,是交替实现通信的。我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软件不支持全双工的原因?(因为它只有一个波特率选择)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是你写的东东不支持全双工,PCRS232完全支持全双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知道不是RS232的原因哈~~我的意思是“串口调试助手”,也就是我用来调试板子与PC机的软件,好像不支持“全双工”?另外,有种说法是:“自收发”是“全双工”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的设计可以实现自收发的,这样是不是说就可以“全双工”?可是我调试时,是不行的!不知道您同意这种说法不?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我所用过的几个调试助手都支持全双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是“串口调试助手”不支持,我后来又下了一个“串口通”,这个就支持“全双工”的~~不知道您用的是不是也是“串口通”呢?

网友:
“自收发”是“全双工”的一种表现形式
有这种说法吗?呵呵,好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