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ly Phase Filter和 复数滤波器 概念上的区别?

楼主(2009-11-17):
RT

在RF Receiver中,Mixer之后的IF Filter要求有镜像抑制能力。
以上两种叫法实质上是一样的嘛?

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2010-01-06):
刚刚开始学滤波器的认同问

网友(2010-06-20):
个人认为, poly phase只是滤除负频率的,而complex filter不但可以滤除负频率,还可以对正频率的信号有选通作用。

网友:
一样的啊,由于处理的是多相信号,所以引入复数的概念用于分析。多用于射频接收机,处理镜像信号的问题。

网友:
什么叫poly phase,能不能给我这个新手解释下啊,谢了

网友:
就像犬和狗的差别。。。

网友:
这是同一个东西吧

网友(2011-05-19):
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Poly phase filter是无源的RC网络,没有gain,active complex filter可以有gain
共同的地方,都是复数滤波器,可以滤除正频或者负频

网友(2013-08-12):
多相滤波器不同于复数滤波器,多相滤波器是一个带阻滤波器,复数滤波器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多相滤波器是对应于所在RC频点的正频率或者负频率进行抑制,正或负,取决于信号的相位特征。带宽很小,所以常用多级实现宽带的抑制。而复数滤波器一般基于运算放大器,实现对正负边带对称的低通滤波器的频谱搬移。

网友(2015-06-17):
回复 网友A:

   学习,这条看起来最专业。

网友(2015-09-22):
不是很懂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说的很好!

网友(2017-04-01):
回复 网友A:

受教啦!!

网友:
一般来说正频率与负频的相位差是180°,poly phase作为相移器,可以对IQ信号以及镜频IQ进行相移。IQ信号经PPH一个正转45°一个逆转45°,原本呈90°相差的信号会被变为相差为0°的信号。镜频IQ信号经PPH,一个正转45°,一个逆转45°,原本呈90°相差的信号会被变为相差为180°的信号。如果PPH后面有SUM,那么IQ信号会加和,而镜频IQ信号则会被抵消(陷波)。

网友:
没错,多项滤波是带阻滤波器,通过RC的极点设置对特定频点陷波。复数滤波器是带通滤波器,对带外信号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