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池保勇老师射频书上一个概念的疑问

楼主(2009-11-17):
书本上提到过一个功率电压增益的概念PVC:其定义按照书本上所说如下:

    PVC=PCC*RL^2=(iout^2*RL^2)/Pav

    通本书中多次提到PVC这个概念,其中在221页的等高线设计的例子中一个LNA的PVC=20dB, 而655页所举的另外一个LNA例子的的PVC=18.5dB.

但是仔细推算一下,这两个指标都是有问题的,和实际LNA通常指标相差甚远,这让我直接怀疑PVC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否有问题,或者是书本上上面所给的20dB, 18.5dB太小。

  理由如下:按照上面的公式表达, PVC=(iout*RL)^2/Pav
                                                   =(iout*RL)^2/(Vs^2/(4Rs))
                                                   =(Vout)^2/(Vs^2/(4Rs))
                                                   =(Vout/Vs)^2*4Rs
                                                   =Vgain^2*4Rs
如果PVC=20dB
则   Vgain^2*4Rs=100    Rs为信号源阻抗=50 ohm
===> Vgain=2^(-0.5)=0.707<1

Vgain 是Vs至Vout的电压增益。如果PVC=18.5dB 则计算出的电压增益Vgain会更小。
可以肯定那里一定除了问题

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发表个人见解吧

网友(2010-05-29):
看后面参考论文 上面有详细解释

网友(2013-11-21):
池保勇 模拟集成电路与系统 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