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verilog寫一個簡單的noc

楼主(2009-11-17):
大家好
     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利用verilog寫一個簡單的noc(簡單的2*2 mesh)
     可以讓小弟參考如何撰寫 並且 了解相關結果參數(power or 流量 結果)

                      在這裡先感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verilog的我不知道有任何开源代码,不过你可以参考一下noxim,用systemC写的,power用的是orion的数据。

自己google一下吧。

网友:
noc这种东西可大可小,可复杂可简单,不知道你要哪种。
我无聊的时候写过一个可以config滴n*n的p2p的matrix,
protocol是OCP,应该只算是做到了data-link层,往上就没有做了,
谈不上switching,routing这些,
power,bandwidth也没有仔细去算过。

如果是入门的话,看看multi-layer的AHB就可以了。

网友:
按模块写吧
router   NI 写好 连起来就完了
router 里面有vc  decode  arbiter   xbar
你在万方、 IEEE里一搜 差不多了
了解各模块的功能,自己写一下也不难

网友(2018-08-07):
就是不知道各个模块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