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三极管的EARLY效应和Miller效应?

楼主(2009-11-17):
只知道这2个效应的背景含义,可是究竟这2个效应的危害在哪里?如何通过电路设计,比如增加分流电阻,采用正系数的diode来克服呢?

虚心请教。
如果有详细讲解的链接或者资料更好。

多谢。

网友:
什么都不知道,问的问题莫名其妙

楼主:
不知道就不要回复 。

网友:
不知道就不要回复........

网友(2010-07-13):
什么东西呀

网友:
厄里效应会使电流镜不对称,也就是有电压调制效应;
米勒效应则是使延时显著增加,可用来引入极点或做补偿。

网友(2010-11-24):
晕,好那那

网友:
不知道就不要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