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楼主(2009-11-17):
我的Cadenceic5141软件装好了,现在需要安装我自己的TSMC的库文件,我自己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知那位高手能够提供完整有效的库文件安装方法,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十分期待高手迅速救援!

网友:
TSMC有个压缩包,里面放的是TSMC的各种Model。你需要做的是把这个压缩包解压到你的用户根目录下的一个目录下,然后在你的用户的根目录下编辑“cds.lib”。按照里面已经有的语法把刚才解压的目录定义为一个library。语法大概为:
DEFINE “library name” “full path of the library”

网友:
T的pdk有一个自动安装脚本,好像是install.pl,运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查看tsmc PDK 的realease no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找不到这个PDK文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太模糊了,在我的/home/cds目录下有一个cds.lib文件,同时在tsmc解压之后的文件夹下也有一个cds.lib文件,到底是修改哪一个啊,能不能稍微说的详细点

网友:
/home/cds目录下有一个cds.lib文件  这个文件

我没有安装过

我听说都是修改这个的

网友:
有0.18的PDK能分享嗎

楼主(2010-03-24):
看来还得熟悉熟悉操作系统,再在别的地方找点PDK的安装方法的资料

网友:
不会还没用起来吧?
把库文件解压到 Your_path/tsmc
在你的 Your_path/cds.lib 加入 INCLUDE  Your_path/tsmc/cds.lib
应该就能看到库了!

网友(2012-03-03):
在你的设计目录下有一个cds.lib 的文件,你只需要把解压出来的cds.lib include进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