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放大问题(急)

楼主(2009-11-17):
我需要把11V,50HZ的交流信号放大到24V交流,不想用高压运放怎么解决?应该用三极管做后级驱动,但老是输出销波失真,谁能发份原理图过来

网友:
电路图看不太清楚
但楼主后级只是一个射级推挽输出,并没有放大电压的作用,所以销波失真是发生在前级的运放上(很有可能是U1A上),可以先检查一下放大倍数

网友:
推挽电路本质上就是射随跟随器。你运放电压菜+-15V,射随跟随顶多也就+-14.3V,不失真才怪了。

网友:
l楼上两位很厉害,不过的确是供电电压貌似有个动态范围吧?

网友(2010-08-09):
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出在你没有使用消除交越失真的技术,可以参考格雷的那本书,在推挽输出的输出级加上两个NPN和一个电阻,从而消除死区。效果很好哦。

网友:
电源采用浮动接法,网上搜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