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 power 问题

楼主(2009-11-17):
刚学ICC ,power:VDD,ground:GND (standcell 里为VSS),统一为GND.
这样设置有问题吗?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GND -ground_pin VSS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GND  -tie

设置后,save_mw_sel 时出现错误:
ERROR:P/G pin of cell instance u_top/u1 connected to non-P/G net VDD
ERROR:Power pin of cell instance u_top/u1 connected  net VDD not with power type

网友:
明白这个错误的因原是,电源属性,但不知如何形成,与改正.
ICC我没用熟呢.

网友:
那个,你只有一个power domain吗?

楼主:
只有一个power domain。

加命令derive_pg_connection是成功的,保存时,就一堆的ERROR了。
刚用ICC,难道步骤有问题? setup后,floorplan前?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用check_mv_design -power_net -verbose报告的信息:
p/g connection summary
p/g net name    p/g pin count
-------------------------------------------
other power nets         1000
unconnected power pins  0
other ground nets         1000
unconnected ground pins  0
------------------------------------------
warning:auto derivation of p/g nets for 2000 p/g pins failed (MV-598)
p/g pins whoes auto derivation p/g nets failed:
p/g pin name   reason
U1/VDD               (0)
U1/VSS                (0)
.....
failure reasons
(1)~(8) 。  唯独没有0的解释
no  errors/warning found.

网友:
你是不是做用的ICC dp做的层次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