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很想找一个恒定的电流源,看来看去发现所谓的wilder和群里发的TI的电流源只能部分解决温度的问题,电阻的工艺变化问题根本就没有改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说TI的那种电流源流片出来很准呢,莫非电阻的工艺变化会很稳定吗?最近做的一款芯片两个月后就要流片了,这个问题我一直不大明白,电阻的工艺变化真的是可以做到很小波动吗?大家有什么好的东西共享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们的电阻可能是外接的,这样可以外接精密电阻也可以在外部凑出一个近似零温度系数的电阻。如果电阻是片上的话,只能用trimming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要精度高,还得外接调整啊

楼主:
我的问题是能保证多大的精度呢,我现在用45V工艺,需要的精度并不高,只要能在5%以内就可以接受,如果不加调整的话是否可以做得到呢,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工艺的偏差是否在30%,如果是的话,那需要调整的可不是一点点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问题是能保证多大的精度呢,我现在用45V工艺,需要的精度并不高,只要能在5%以内就可以接受,如果不加调整的话是否可以做得到呢,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工艺的偏差是否在30%,如果是的话,那需要调整的可不是一点点 ...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按代工厂的PCM来算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作到。
但是实际量产时电阻偏差不会有那么大的,PCM有时其实就是代工厂免责的工具。
所以你设计仔细些的话5%是可能实现的。

网友:
你说的30%可能是fab 正负3sigma的上下限,
个人认为漂出正负一个sigma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网友:
这个跟结构也有很大关系

很多情况下可以根据3sigma算出

网友A:
如果你按代工厂的PCM来算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作到。
但是实际量产时电阻偏差不会有那么大的,PCM有时其实就是代工厂免责的工具。
所以你设计仔细些的话5%是可能实现的。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要量产的话,代工厂是不会保证每批Wafer都是5%偏差的啊!我了解到的制程,实际上,也经常出现偏差大于5%的情况。

网友:
The commercial products have resistor trimming for higher precision usually. It's easy to do the trimming in the companies.

网友:
如果你的绝对值要求在正负10%以内建议TRIM
一般电阻的偏差不会有这么大,但是许多批次之间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楼主弄不好
如果想得到一个比较精准的电流,其实可以做成电阻匹配的形式就行了,现在电阻的匹配做的相当不错啊
没有必要需要绝对电阻有多精确。

网友:
楼上正解。  不必要的地方trimming绝对电阻还是不现实。。。成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没人会用绝对精度的,但是目前为止bipolar的恒流想到的要么要加反馈补偿,要么就要绝对精度,没想到匹配电阻的解决方法,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可以发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