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ssy识别xilinx fpga unisim库的问题

楼主(2009-11-17):
用debussy调试,代码中使用了xilinx的设计原型,OSERDES,所以调用UNISIM库,
modelsim仿真通过,生成了fsdb文件,但是使用Debussy调试, import design from file的时候,发现debussy不能识别xilinx fpga unisim库;

Can't open library unisim.
Unknown identifier: VCOMPONENTS。

以至于没法完整导入设计,请教各位,怎么解决?

已尝试多种方法,
1. 把$xilinx\vhdl\src\unisims\ 目录下的文件就是unisim_VCOMP.vhd,unisim_VPKG.vhd 和使用的在 primitive 目录下的OSERDES.vhd加进当前工程,一起导入。

2, import design from library 思路,把UNISIM目录下的文件变成成库,但是依然不行。

3.  tools - preferences-> importing design 下的选项 library directories(-y),
里面,尝试了两种思路 一:  -y D:\vhdl\unisims.lib++ -y D:\vhdl\simprims.lib++
二:$xilinx\vhdl\src\unisims\  但是都不行。

请问unisim这个库如何处理? 怎样才能顺利导入设计文件? 请过来人指点,谢谢!

网友:
需要在Xilinx软件下编译的库才能使用

网友(2010-08-22):
我正在尋找 Unisim package.

网友(2011-10-10):
回复 楼主:

    虽然是两年前的东西了。还是回一下。

   我把vhdl的库编译好了之后,使用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我用到xilinx里边的一个verilog模型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obufds,
  居然,我发现,库已经加进去了,但是,我导入的时候,怎么都说找不到这个模型。郁闷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