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11-18):
最近用一个运算放大器电路做一个实验。

当我给放大电路输入0V电压的时候,输出电压为1.4V;当输入端什么也不输入的时侯(悬空)输出端基本为0V。

请问失调电压是在输入为0V的时候测呢?还是在输入悬空的时候测呢?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输入端悬空输出就小呢?

再就是,如果多级放大电路连在一起,相互间失调电压怎么影响?有影响关系的公式吗?

谢谢。

网友:
前一级的失调输出会成为后一级的输入。
失调在什么状态下测得看你电路设计,保持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相同测就好了,但悬空测试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悬空测试估计是个不定态吧,同意2楼的测试方法。看你运放的输入端的电压范围,从而取多个点进行测试,而不是只有0V输入而已。

网友:
失调电压就是差分输入电压为零的时候,差分电路本身的失调造成的。所以测试的时候当然是两个输入端短接来测试了。

网友:
失调本身也是和共模输入范围,直流工作点有关的,所以要多取几个不同的点测试。在共模输入范围的边缘失调最厉害。

网友(2012-10-08):
用示波器测运放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