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楼主(2009-11-18):
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是不是只有在MOS管工作于饱和区才存在,在线性区工作时没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了,这都不知道啊

楼主:
拉扎维书的答案上面线性区的电流表达式还加(1+rendaVDS),看的晕了

网友:
就是加一个系数,体现Vds对沟道的影响

网友:
线性区的时候导电沟道的长度基本就是栅极下沟道的长度,饱和区时这个长度会根据vds变动

网友:
2个状态时都有沟调效应  其实你把饱和时候的公式分解开来  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恒定的电阻值了  只要VGS一定  这个RO就定了

网友(2013-06-29):
回复 网友B:

那么,说说看,在线性区VDS变时沟道电阻还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变化,你可以对triode 的电流对vds求导。只是变化的大小。这个变化很小。

网友:
你确定这个效应和“沟道长度调制”是一回事吗?换句话说,是“沟道长度调制”吗?怎么觉得更象是“沟道‘厚度’调制”呢?

网友D(2014-08-04):
今天做题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我觉得它主要是想让饱和区和线性区保持连续,因为在Vgs-Vds=Vth处,若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得出的本征增益为无穷大(因为式子分母为0),及拉扎维答案所说的不连续,而平常在线性区是可以忽略沟道调制效应的,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D:
今天做题也发现了这一问题,我觉得它主要是想让饱和区和线性区保持连续,因为在Vgs-Vds=Vth处,若不考虑沟 ...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