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SDRAM控制器的近来讨论一下

楼主(2009-11-18):
不知道各位大侠做SDRAM控制器的效率能到多少,应用背景是微处理器的通用存储。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访问模式密切相关,比如读和写的比例,每次访问burst的长度,存储空间地址分配,等等。

网友:
微处理器的通用存储?

有什么特点?

网友(2010-02-10):
这个难说,还要看你的应用,正在干什么

网友:
这个应该和微处理的接口关系也很大的!当然如果在控制器中集成DMA方式的话就更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