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8.0 操作问题

楼主(2009-11-18):
各位好。本人在学习Verilog HDL的时候遇到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先说下基本情况。

本人初学Verilog HDL,仿真软件使用的是QuartusII 8.0.

在用原理图进行仿真的时候,pin脚分配遇到问题。我点击菜单assignment--->assignment editor。

前面这些过程都和6.0教程(本人没有8.0的教程)上一样。

接下来要将信号和pin绑定,就和教程上不同了。

我没有做任何动作,接下来编译,仿真。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总结下来一个问题:(1)quartus II 8.0  pin脚分配怎么操作,请尽量说的详细点

网友:
先解释一下:
“我没有做任何动作,接下来编译,仿真。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因为quartus软件会自动为你分配管脚,前提是你的设计的input,output管脚的数目没有超过你所选芯片的管脚资源数量,否则软件就会在fit阶段报错停止了。

管脚分配在你所说的菜单assignment->assignment editor中。
1、Category栏中选择Location。
2、To那一栏中选中一项,会出现一个右三角,点击选择“Node Finder”就可以选择你的input和output管脚了。
3、Location那一栏中选择分配芯片管脚。

PS:Node Finder要能够正常使用,至少需要经过Analysis and Synthesis这一过程。

楼主:
感谢sirius的发言,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是我assignment editor的操作界面。请大侠们针对其解释说明下pin脚的分配问题。

楼主: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放图片在上面。